电焊机的安全措施?

楼主(2008-10-16):
电焊机装了漏保就会跳,那么电焊机的安全措施怎么做?

网友A:
用空开啊!你去试一下把电焊机的焊钳拿去焊埋在地上的钢管。不用焊机的零线也一样行。所以不可以装漏保。

网友B:
那么是不是很不安全啊?

网友C:
电焊机保护器
弧焊机功率大,输出电压较高,不但浪费电力资源更蕴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据权威部门统计二年来全国由于弧焊机而引发的触电事故造成人员伤亡高达600多起,据长江航运集团某造船厂介绍,集团每年由弧焊机而引发的触电事故造成伤亡达5-6人,对家庭带来无比的痛苦,对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近年来国家己对建筑业实行强制使用弧焊机保护器,并己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实施。
  弧焊机空载输出电压一般在68V-78V,在建筑工地、造船厂及电焊机集结单位工人是脚踩泥泞湿地、钢板,手握带电焊把作业,特别是潮湿季节随时都能造成触电的危险;我公司开发的HZF-600系列弧焊机节能保护器有效的解决以上问题。

经济效益:
  一台500型标准焊机的空载电流是3A左右(1.2KW.H),由于今年物资价格猛涨,弧焊机厂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一般出厂的弧焊机的空载电流达8-10A(3-4KW.H),去年我公司技术人员在北京一工地、广二个工地测试焊机的空载电流,最高的分别达到14.5A和16A,不但严重浪费电力资源,而且极易使焊机线圈温度过高烧毁焊机,引发事故。
  装上HZF-600焊机保护器后,同样一台500的焊机的空载电流只有50mA-100mA(只有20-40W)节电率达95%以上,也可以说弧焊机完全处于断电降温的状态,
  由此可见一台500型弧焊机一天安二小时空载计算,装上弧焊机保护器每天可节电7KW.h以上,一个月节电210KW.h以上,三个月内就收回投资。

1、型号说明:
HZF-600(C)型:是防雨挂式和二次防触电装置
2、性能特点:
2.1 具有一次漏电保护,一次过载短路和二次防触电保护等综合功能;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功能最全的弧焊机综合保护器。当发生焊机内线圈绝缘击穿漏电故障时,保护器可在0.1秒内迅速切断电源,保护焊工的人身安全,当焊机发生一次短路或过载时,保护器也可迅速切断电源,确保焊工人身和焊机的安全。
2.2具有保护焊机二次焊接安全和节电的功能,而且起弧极快,性能稳定可靠。由于采用吸弧和灭弧电路,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焊接质量不受任何影响。
2.3初级感应式技术使装置体积小巧,安装极为方便,直接安装在配电柜内或挂在焊机上串入焊机供电回路中就可以使用。

3、工作原理:
  3. 1、当弧焊机空载时,弧焊机保护器将电源电压降低,迫使焊机输出电压≤24V,达到节能安全的效果。
   3.2、起弧灵敏度<500Ω,而人体的阻值远远大于500Ω。
   3.3、当弧焊机工作时保护器自动将电压恢复正常。

4、工作条件:
4.1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4.2 环境温度为-5℃~+40℃;
4.3 相对湿度:最湿月的最大平均湿度为90%,同时该月的平均最低温度为25℃

5、安装条件:
5.1 安装在无冲击振动及无雨雪侵袭的地方。
5.2 安装位置应垂直,倾斜不超过5°;
5.3 使用场所应无严重影响使用的气体、蒸气、化学性沉积、尘埃、霉菌及其它爆炸性、腐蚀性介质等,并应无剧烈震动和颠簸。

6、规格、参数
6.1 额定工作电压:220V(单相)、380V(二相)、50Hz;
6.2 额定工作电流:100A;
6.3 漏电动作电流:30mA;
6.4 漏电不动作电流:15mA;
6.5 漏电动作时间:0.1s;
6.6弧焊机二次空载电压:<24V;
6.7 起动时间:<0.05S;
6.8 延时时间:<1.0S;
6.9 起动灵敏度:<500Ω;
6.10空载节电率>95%

7、执行标准:
GB10235-2000  GB6829

8、注意事项
8.1 保护器各项保护特性由厂家规定,不可随意调整。
8.2 工作弧焊机有风冷及主回路有接触器,要将风机及接触器线圈电源接于装置的输入电源端;

网友C:
价格较高啊!我原来还以为很便宜,后来卖的时候100A的差不多要1K

楼主:
是价格太高!???????????????????

网友D:
“电焊机保护器 ”第一次听说,没几个人用吧!

网友E:
“电焊机保护器 ”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焊机保护器 ”第一次听说

用于安全系数较高的地方,象高空作业.

网友F:
电焊机一般是不能装漏保的,它不同于其它电气设备。

网友G:
我们用的是漏电保护器,个人认为无效。按事故分类死亡事故大部分是二次线造成,而不是交流进。我被二次线电击几次保护没反应。但按检测钮能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