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判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

楼主(2008-10-16):
用万用表判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

网友A:
楼主是在考我们吗?

?

网友B:
万用表来测三相电机转速,没听说过。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没学过电工学?下去好好补补课吧。

网友D:
万用表有这样的功能?谁会呀,请教一下!

网友E:
我印象里用指针表,搭在绕组两端,用手慢转电机转子,看指针表的摆动次数即是几级.

网友F:
都说是万用表了。9999个功能的也叫万用表。10001个功能的也叫万用表。

你当然要买一个可以测量转速的表啦。

如果是我。我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只要一个有HZ量程的就算了。

网友G:
7楼说的有理,先判断电机是几极的。就可估算其转速

网友H:
我这里的工作中难得遇到这种实践的机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7楼说的有理,先判断电机是几极的。就可估算其转速

就是这个道理,用万用表可以判断极数,然后可以计算出电机的转速。

网友J:
不能测,是判断级数,级数有了,转数就定了。

网友F:
我说啊!人家楼主有问极数吗?

问的是转速.

网友K:
楼主发贴用词不严谨,13楼回帖却偏较真;有意思**********************

网友L(2008-11-15):
应该不能测,极数可判定,然后就可知道转速了。

网友M:
万用表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