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如何上devicenet,请大侠帮忙,谢谢

楼主(2008-10-16):
现急需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联在DEVICENET上,与AB的plc通讯。编码器至少要转2圈/s,分辨率256p/r。请问如何解决?

如果devicenet不能满足,用何种方法能高速远距离的把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及时传给plc

谢谢!!!!!!

网友A:
1 选支持DEVICENET的编码器;

2 选择脉冲输入模块.

网友B:
1.ab就有这种编码器。

2.同2楼,选择脉冲输入模块。

网友C:
1。就选择Devicenet输出型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但有这种编码器的厂家不是很多(都是国外的),交货期长或价格贵。

2。选择RS485自由协议的绝对值编码器,上海精浦机电有,看AB的通讯口是否允许自编程的协议。

3。选择4--20mA 输出型的绝对值编码器,直接进PLC的模拟量接口,但精度有所牺牲。上海精浦机电有。

至于脉冲输入模块,那是增量值编码器,那不能符合原设计要求。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较快及方便的,是选择进口编码器加上海精浦机电的并行模块,出来的信号可直接进PLC的开关I/O,(占20点)。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有十年以上的绝对值编码器专业经验,绝对值编码器的首选合作,联系电话:021-36320992。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拔刀相助,@Q久闻大名,能得到你的指点非常荣幸,我还是相确认一下,编码器转速至少要2圈/秒,也就是至少plc要采集到512p/s,编码器的最高转速10圈/s,请问你的并行模块可否有此反映速度,我知所以使用想使用总线也是想避免接线及长距离造成的控制不稳定。

网友C:
并行模块数据输出刷新大约是10mS,另外看接收端的响应。如选用并行模块,是编码器的信号用串联通讯的,到PLC端再转并行进PLC的。

用总线,其优点是多个编码器的节省线缆与接收端口,如果单个编码器(或2,3个),总线的优势并不明显,相反,成本与现场调试的方便性反而是缺点。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用绝对值编码器时,用了增量编码器的转速/响应限制的思考,绝对值编码器如果响应有点跟不上,只是位置滞后了,精度略牺牲(在高速情况下),但不丢信号,而如果定位要减速,减速后响应与精度又跟上了,不受影响,这点是完全与增量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