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有时报3220故障

楼主(2008-10-16):
?????? 我厂现在用的是一台ABB? ACS800变频器,近段时间,变频器经常报3220故障。检查进线电压有395V,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1.参数01.07在面板上为什么看不到?2.我把欠压保护激活了,还有缺相也给屏蔽了,但是没有起作用,为什么?3,能否在进线处加一个电抗器,我电机功率是160KW的,请问我应该选择多大的电抗器,什么型号的电抗器最好?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2009-07-26):
你解决没有,我 也遇到相似问题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C:
我们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提了电压之后好了一阵子,今天又来了,想不到是什么原因,希望解决问题的高手说一声!!

网友D(2010-10-30):
换整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