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08-10-16):
方案:手动启动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然后在360度的圆上,4等份,即每90度安装一个接近开关,当电机转到该接近开关处,电机停止,人员进行工作,工作结束后,再次手动启动变频器,电机接着转动,下一个90度电机停止,人员进行工作,.......如此循环。

?

请问各位大侠,控制线路如何做,有何良策?

?

笔者自己设计控制线路,可迷糊的是:在控制线路中,既然在90度处接近开关让控制线路断开,电机停止,那么如何做到重新手动启动变频器呢?

网友A:
使用变频器的多功能控制端子,也不用这么麻烦的。把四个传感器的触点串起来接到停止端子,启动按钮接到启动端子。要对变频器进行设置的。就是控制方式选择为“多功能控制端子”。不明白还要个时间继电器是不是有别的用处?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是用来在接近开关动作时启动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变频器的多功能控制端子,也不用这么麻烦的。把四个传感器的触点串起来接到停止端子,启动按钮接到启动端子。要对变频器进行设置的。就是控制方式选择为“多功能控制端子”。不明白还要个时间继电器是不是有别的用处?

既然在90度处接近开关让控制线路断开,电机停止。用多功能控制能在停止端子一直导通情况下还能启动吗?

网友C:
时间继电器采用断电延时,常开触点就可以了。

罗尼?,多谢!

爱你我发狂,也谢谢你。

网友D:
1楼的方案不错,KA1常开自锁,当某一传感器断开KT1便释放,当需要再启动的时候,KT1闭合起到接续启动作用,KT1为接续启动提供必须条件,但访该方案好像只为用作实时通断变频器电源而设,这样方便吗,经常直接对变频进行通断容易造成冲击显得不太理想,通常变频器上有RUN/COM二线式控制端子运行方式,将该方案用在端子运行比起直接通断电源好多了,并将该方案中的KA1/KT1改为低压12V或24V的器件,可增加安全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楼的方案不错,KA1常开自锁,当某一传感器断开KT1便释放,当需要再启动的时候,KT1闭合起到接续启动作用,KT1为接续启动提供必须条件,但访该方案好像只为用作实时通断变频器电源而设,这样方便吗,经常直接对变频进行通断容易造成冲击显得不太理想,通常变频器上有RUN/COM二线式控制端子运行方式,将该方案用在端子运行比起直接通断电源好多了,并将该方案中的KA1/KT1改为低压12V或24V的器件,可增加安全性。

请问天下为朋你怎么看出我的方案是控制通断变频器的电源而不是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停止端子的?难道KA1不能控制运行/停止端子吗? 我也没标电压等级啊

网友E:
罗尼的方案挺好的,是不是能加工停止按钮。

爱你我发狂的方案没有考虑在启动吧?? 如果按照你那样做到话串入变频器运行的常开点不知道能否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