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的安装

楼主(2008-10-16):
哪位高手救救我!!!我下载了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但运行CD1的安装程序安装过程中就提示插光盘CD2,点确定没反应就取消了安装,然后手动运行了CD2里的所有安装程序(EXE),完成了安装,运行软件时提示激活还是跳过,我点了激活后却无法找到密匙导入,关闭后再运行软件就提示未找到有效密匙,应用程序将关闭,点确定后软件打开界面后关闭。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如何激活软件???万分感激!!!

网友A:
你没有KEY吧?

我也没有2007的!

现在网上好像找不到!哎

网友B:
我曾经装过,是比较麻烦

网友B:
cd1 装完后 点击cd2 好像还有cd3 cd4,依次装完 按照<此处内容被屏蔽>要求<此处内容被屏蔽>就可以了,是不是有2G多。

网友C:
尝试用?license management 寻找授权。

网友D:
装完cd1就可以用了 cd2 cd3不用装

楼主:
谢谢大家,安装文本上有这样的提示,
不知算不算KEY,是的话该如何导入

楼主:
对不起,复制的上传不了

网友E:
我有此授权!!!!!!!!!

网友F:
麻烦!!!!重做2遍系统都因KEY问题不能正常使用。郁闷!!!!!!

网友G:
我也是一直安装不了,郁闷

网友H:
主要是授权问题,多看看能装的

网友E:
用license management 找一下,找到后检查一下看是否可用.

如果没此授权,软件是打不开的.现在网上有此授权,不过有些是假的,安装文本上的KEY不是授权.授权是不可复制的,复制后是无效的.

?

网友I:
找个万能授权吧,电驴可以下

网友I:
现在都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8了

网友J(2010-01-19):
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8现在有了吗,工控网上有的下吗?

网友K:
应该没问题吧,我是把授权先装上后,再安装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7没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L(2010-04-21):
我安装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出现要下一张C1光盘并提示安装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11.6281\CD_1是什么意识没法安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M:
楼主有没有授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