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将系统时间存到数据库

楼主(2008-10-16):
请问,WINCC如何将系统时间存到数据库?

网友A:
SQL本身就有时间,且与系统同步,何来此想法?

楼主:
将数据存到数据库的同时,将该数据的获取时间同时存到数据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数据存到数据库的同时,将该数据的获取时间同时存到数据库中

当使用变量记录系统进行变量归档的同时,在获取数据的同时,也获取了数据采集时间(这个时间以PC为基准),同样,在存档的同时也保存系统时间。

因此,如果您有做变量记录归档组态的时候,也同时做了您这个要求了。

以上~~?

楼主:
现在是我只想存取单个变量的同时,也记录该变量的时间.如果不用变量记录来做,有其他方法没?现在是在WINCC中能得到系统时间,但是,和SQL连接的时候,数据存取不过去.两边的数据类型估计设置有问题.不知道SQL中的TABLE该设置什么格式的?谢谢

楼主:
我现在要实现的是,存取某个变量及其时间,然后通过VB根据时间来读取该变量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