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水泵突然停车 请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08-10-17):
昨天夜里,我厂水泵凡是用CDS10数显智能型电动机保护器的突然全都停车,部分保护器上显示断相。在同一线路上有几台不用保护器的水泵却工作正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请名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电压波动造成保护器敏感跳闸或报警,一种办法是在保护器电压波动比率上进行调节.扩大波动范围.

二可不必安装,因为普通电网波动对水泵影响极小.之所以显示断相时系统设置误认为超出设定波动值所报的警.

网友B:
可能是瞬间断电,时间非常短,由于保护器较灵敏,捕捉到了该故障信号。

网友C:
那就查查电源连接到此水泵的电源线有无断的情况啊(包括各类控制电气连线有无虚接的)

网友D:
出现此种情况大多数是电源瞬时故障的原因,有一种故障叫闪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压波动造成保护器敏感跳闸或报警,一种办法是在保护器电压波动比率上进行调节.扩大波动范围.

二可不必安装,因为普通电网波动对水泵影响极小.之所以显示断相时系统设置误认为超出设定波动值所报的警.

赞同

网友F:
楼主的所谓“智能型电动机保护器”不够智能,还不如没智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瞬间断电,时间非常短,由于保护器较灵敏,捕捉到了该故障信号。

是的,应该是一相突然失电造成的

网友H:
可能是保护器太过灵敏或故障

网友I:
这就像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保护器太过灵敏了。

网友J:
用热继电器保护就行了,何必搞这么麻烦呢,你单位一定很有钱

网友K:
电压波动造成保护器敏感跳闸或报警,一种办法是在保护器电压波动比率上进行调节.扩大波动范围.

二可不必安装,因为普通电网波动对水泵影响极小.之所以显示断相时系统设置误认为超出设定波动值所报的警.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