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在线测试仪|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

楼主(2008-10-17):
聪能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在线测试仪|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电路测试仪|在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聪能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 |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在线测试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测试仪|聪能测试仪|线路板故障检测仪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制造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聪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

聪能HN1600DX/B通用型电路板故障在线检测设备

关键字: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在线测试仪,IC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线路板维修仪,电路板维修仪,线路板维修测试仪,集成电路维修测试仪,变频器维修测试仪,纺织电路板维修测试仪,工控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参数测试仪,器件性能测试,

●数字通道:40路 +8路隔离总线竞争专用数字通道
●数字通道电平范围:5V逻辑电平固定;满足5V逻辑器件功能测试;
●模拟通道:80路 +4路ASA动态巡检通道 +4路触发脉冲通道(八种触发模式)
●模拟通道电压范围:±28V内以0.5V步距可调,双通道属性;
●外供电源: +5V/4A;-5V/2A;±12V/2A;(双输出端子,程控加电,过流保护);
●通讯接口:标准USB接口,支持热插拔,可运行在Windows XP、Vista系统
●性能测试:集成电路、分立元件 离线主要直流参数检测(用于器件筛选)

一、技术应用特点:

● 双处理器技术:集成16位的下位机,拥有独立的CPU系统,不受计算机Windows分时特性的影响,独立运行;
● 标准的USB2.0通讯接口:与计算机通讯安全、快速、便捷,支持热插拔;安全稳定运行于最新的Windows Viste/XP/NT系统内,
● 测试仪软、硬件与计算机技术同步发展延伸;
● 双探棒/双板/双测试夹直接对比测试,适用于相同电路板诊断测试;
● 后驱动(Backdoor)技术:引进美国后驱动隔离技术,用来实现数字器件之间在线(In-circuit)的隔离;
● 自适应测试技术:自动识别被测试电路的自身连接情况并自动修改相应的测试代码,确立测试条件,保证测试的准确性;
● 数字器件的阈值电平可调:在工业标准值下可以通过测试,逐步提高门槛到极限值,可发现器件参数型故障(软故障);
● ASA(Analog Signature Analysis)模拟特征分析技术:引入ASA技术用来解决端口模拟特征曲线故障诊断分析测试;
● 三端器件(三极管、稳压管、可控硅、场效应管等)的测试:引入八种触发脉冲与扫描信号同步测试三端器件;
● 电容C、电阻R、电感L定性定量的测试:在一定的扫描电压、电流、频率下可测试电容量(阻抗、电感量)及漏电阻值;
● 对测试数据图形化显示、开启计算机声音提示功能:当测试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系统将声音提示以降低工作强度;
● 自动识别灵敏度调整(自动选档功能):自动识别调整测试输入阻抗,匹配最佳的测试参数,以降低操作难度。

?

楼主:
二、主要技术指标:
1.操作系统:支持 WIN98/WIN2000/WINXP/VISTA操作系统。
2.通讯接口:标准的USB接口,
3.数字测试通道: 40通道。
4. 数字通道电平范围: 5V逻辑电平通道。
5.模拟测试通道: 80路。
6.总线隔离专用数字通道: 8通道。
7.后驱动电流: ≥200 mA。
8.数字通道测试速度: (1~45 Ktv/S)8档可选。
9.在线提取数字器件管脚状态: 11种。
10.数字器件的阈值电平:TTL、CMOS5、CMOS12、ECL、EIA、3.3V紧/松调节;自定义调节。
11.程控外供电源(自动控制、自保护功能): 3.3V/2A、5V/4A、 -5V/2A、+12V/2A、-12V/2A。
12.电源加电延迟时间:(0.5~7)秒 6档可选。
13.测试探棒: 2组4个测试口。
14.模拟信号扫描电压幅度: ±1V~±28V, 步距0.5V可调。
15.VI分辨率: 8~128点/周期。
16.输出阻抗匹配: 100Ω / 1KΩ/10KΩ/100KΩ可选。
17.模拟通道最大测试频率: 1KHZ。
18.脉冲发生器脉冲幅度: ±1V~±28V。
19.电路板网络测试通/断阈值: 25Ω±5Ω。

==============================================

HN2000DX/B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线路板维修测试仪|汇能测试仪器
HN2000DX/B(USB-Vista版)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是一种通用的电路板故障检测设备,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在线检测各种类型的电路板;并将故障定位到集成电路、元件、端口或电路结点上;系统集成了通用器件的标准数据库,直接输入器件型号即可进行器件功能以及性能测试。借助了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可以大大改善工作效率,提高故障检出率,让维修工作真正做到更高效、更快捷、更准确。
致力于工业电路板测试与维修领域,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航天电力、军事装备、通信医疗、铁路造船、冶金石化、纺织印刷等行业的电路板维修业务中,已经成为维修电路板最有效的检测仪器。对于解决在电路板故障检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起到了传统维修工具无法替代的作用。电路板故障在线检测仪----维修电路板最理想的测试工具......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聪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楼主(2008-11-25):
问: 已经在进行电路板维修,但效率和成功率都不令人满意,怎么办?

答: 您一旦拥有聪能电路维修测试仪,立刻就能:

●成倍的提高维修速度;

●修好许多以前修不好的电路板;

●能修以前不能修,不敢修的电路板.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聪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网友A(2009-10-22):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的价格多少?csb756@163.com

网友B:
我们单位买过北京的,好像是20来万吧!

网友C:
有那么牛的吗。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D(2012-03-27):
对:LIUSHIXIN关于有那么牛的吗。我也想了解一下 内容的回

一旦拥有,得心应手  ,上海聪能仪器公司  产品咨询http://www.cnct1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