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摆角30度左右的电机及控制

楼主(2008-10-17):
求助:肯请各位大侠给些建议,要求如下:

1.摆动角度为±15°,频率8-10Hz,电机输出扭约5N.M。

2. 在工作过程中(时间为10分钟),摆动中心线向一个方向均速摆动10°。

3.摆动速度要可编程控制。

4.工作结束后能精确复位。

哪位大侠能提供这样的电机或给些建议请留下联系方法,谢谢!

联系电话:0719-8225563 柳先生。

网友A:
可以尝试伺服控制系统.

需要一个伺服马达和一套伺服控制器,台达的就可以,便宜也比较好用.

您所提到的精确复位问题,可以通过其内设的编码器去实现.如果需要实现工控还可以外置触摸屏进行监控,当然那样您还需要PLC来进行信号采集处理.

?

网友B:
精度要求多少?

负载惯量多少?按照0.1s完成一个来回摆动,根据计算5NM我估计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