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的并联使用

楼主(2008-10-17):
前几天一个兄弟在接发电机临时用电时,一条300平方的电缆不够用就在加了一条185平方的并在一起,结果是185平方那一条电缆的电流跟300平方的一条电流相无几,因此,请大家发挥一下,说说导线并联使用的注意事项

网友A:
电缆并联使用最好截面积相同.否则电缆易过流烧坏.你的情况可能电缆的长度很短吧.两根的线电阻差不多.所以电流基本均分了.

楼主:
对:dongguiping 关于

电缆并联使用最好截面积相同.否则电缆易过流烧坏.你的情况可能电缆的长度很短吧.两根的线电阻差不多.所以电流基本均分了.

内容的回复:

是的,就是从发电机到母线排,电缆并联使用要截面相同,而且不同牌子的电缆、电缆的新旧程度不同都会影响到电流的平均分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缆并联使用最好截面积相同.否则电缆易过流烧坏.你的情况可能电缆的长度很短吧.两根的线电阻差不多.所以电流基本均分了.

网友C:
电缆并联使用最好是截面相同,长度相仿,否则分配的电流不均衡。

网友D:
电缆截面要相同,长度不要差太多

网友E:
导线好比是电阻?, 电阻并联起分流作用 ,电阻串联起分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