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切换问题

楼主(2008-10-17):
双速电机,高速与低速切换。在切换高速与低速的瞬间(高速没断开切入低速会短路),接触器短路上了,本来它们应该是高速断开的同时,低速接上。可能因为在拉弧时间,另一个接上了,从而短路,粘住了2个接触器了,即使两个接触器互锁也解决不了问题 。

网友A:
把原理图弄上来,让我们大家看看

网友B:
用电气互锁和机械互锁,再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延时05~1秒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气互锁和机械互锁,再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延时05~1秒左右。

网友D:
3楼说的不错啊,中间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高速与低速切换。在切换高速与低速的瞬间(高速没断开切入低速会短路),接触器短路上了:要让变频器停止输出才能切换!

网友C:
哦,楼主所说的拖动方式一概是没有采用变频器拖动的。这种拖动方式应该是:实际上电机要高速运行,但因为直接采用高速启动对电网、电机、设备的冲击太大,所以先采用低速启动,等速度起来(达到低速运转速度)以后再切换到高速运行。这种拖动方式相当于星三角启动,我以前在作暖通空调时用过很多,效果都不错。

网友C:
我在这里再给楼主建议一下:

我估计楼主陷入了一个误区——老是认为拉弧导致出现短路跳闸。

其实,跳闸的原因有很多,根据我的经验,你作如下检查,应该没有问题。

1、确认是否是因为拉弧导致出现短路跳闸。我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是不是功率非常大?据笔者的经验,笔者以这种启动方式拖动过37KW、55KW的电机,没有出现过问题。如果确认是拉弧导致出现短路跳闸,那么请更换质量比较好的接触器,例如施耐德的、西门子的接触器。然后把余量放大一级,就是采用大一档额定电流的接触器。有必要的话,请采用机械连锁的接触器——当然,电气上还是互锁的。

网友C:
步骤一没有问题或者不能确认步骤一是否有问题,请看下一步。

2、确认电机及其线路是好的,特别是高速运行的电机线路(包括电机本身)。你可以采用摇表检测高速线路,关闭电源以后从接触器出口那里摇电机的绝缘,看是否存在问题。如果不存在问题,请临时更改一下接线,直接启动高速运行接触器,看是否存在问题。如果不存在问题,请看下一步。

网友C:
3、检查电路接线,确人电路设计和接线没有问题——特别是电气互锁。如果不存在问题,请看下一步。

网友C:
第4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笔者的经验之谈,笔者曾经遇到过。

4、分别确认高低速情况下电机的转向,确认两种情况下电机的转向是一致的!!!

方法:先点动低速运行察看电机转向;然后再做临时接线,察看高速运行时的电机转向。确认两种情况下电机的转向是一致的!!!

这点很重要!!!在实际接线过程中,因为没有严格按照电机说明书接线,往往出现高低速转向不一致或者2个转向虽然一致但同时反向的情况!如果两种情况下电机的转向不一致,在低速转换为高速时必然出现跳闸,而且瞬时出现很大的电流——拉弧!

网友C:
5、应该没有其它排除故障的方法了,祝你成功@_@

如果不成功,请返回到第1步执行,再循环执行第1-4故障排除步骤,嘿嘿

楼主:
转向肯定一致的。

延时1秒,就没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