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8-10-17):
电磁阀在我们的生产中应用十分广泛,我们在对生产的维护中一定遇见过不少有关电磁阀的问题,也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故障,大家也一定积累了不少有关电磁阀故障处理的经验。电磁阀的故障将直接影响到切换阀和调节阀的动作,常见的故障有电磁阀不动作,应从以下几方面排查:
(1)电磁阀接线头松动或线头脱落,电磁阀不得电,可紧固线头。
  (2)电磁阀线圈烧坏,可拆下电磁阀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如果开路,则电磁阀线圈烧坏。原因有线圈受潮,引起绝缘不好而漏磁,造成线圈内电流过大而烧毁,因此要防止雨水进入电磁阀。此外,弹簧过硬,反作用力过大,线圈匝数太少,吸力不够也可使得线圈烧毁。紧急处理时,可将线圈上的手动按钮由正 常工作时的“0”位打到“1”位,使得阀打开。
  (3)电磁阀卡住。电磁阀的滑阀套与阀芯的配合间隙很小(小于0.008mm),一般都是单件装配,当有机械杂质带入或润滑油太少时,很容易卡住。处理方法可用钢丝从头部小孔捅入,使其弹回。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要将电磁阀拆下,取出阀芯及阀芯套,用CCI4清洗,使得阀芯在阀套内动作灵活。拆卸时应注意各部件的装配顺序 及外部接线位置,以便重新装配及接线正确,还要检查油雾器喷油孔是否堵塞,润滑油是否足够。
  (4)漏气。漏气会造成空气压力不足,使得强制阀的启闭困难,原因是密封垫片损坏或滑阀磨损而造成几个空腔窜气。
  在处理切换系统的电磁阀故障时,应选择适当的时机, 等该电磁阀处于失电时进行处理,若在一个切换间隙内处理不完,可将切换系统暂停,从容处理。

网友A:
学习了。还算详细.w

网友A:
学习了。还算详细.我喜欢.

网友B:
楼主写的很好啊,帮顶一下

网友C:
热电技术联盟欢迎各位热电人 工控 热工仪表 汽机 锅炉
网址:http://www.rdlm.com.cn/bbs/?fromuid=184944

网友D:
路过,好象电磁阀线圈有直流的吧?

网友E:
我想请教下楼主线圈正常应该在过少欧姆?

网友F:
不是很全面啊 电磁伐种类很多情况也不一样

网友G:
学习了!请教下交流电的电磁阀跟直流电的电磁阀在使用上或是性能可行性上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H:
衔铁长短各厂家不一样,整体更换时应该注意

网友I:
润滑油太少时,很容易卡住 需要经常维护

网友J:
说的比较详细,还有其他故障现象发生,希望大家跟帖。

网友K:
学了,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L:
                   经常发生的故障、

网友M(2009-01-11):
学习了。还算详细,一般多长时间进行检修电磁阀呢

网友N:
电磁阀的故障挺多的,平时要注意勤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