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运行为何电压会下降,变频器输入电压偏低对设备有何影响。

楼主(2008-10-17):
如题:设备运行为何电压会下降,变频器输入电压偏低对设备有何影响。

网友A:
可能是电源容量太小或线损太大造成。一般变频器输入电压有一定的范围,超过范围将对变频器产生危害。

对变频器控制的设备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