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PLC?

楼主(2008-10-17):
继电器式的?????????????

谢谢.

网友A:
? 上面没有标签吗?

?

楼主:
没有? 什么标识都没有??

网友B:
怎么背面看上去有点象继电器啊?!

网友C:
真没见过,程序块和编程接口在哪.

网友D:
是上海智国的吧,这样包装

网友E:
应该是继电器!!!13#14#是线圈,其他是接点,可以用万用表确认一下

楼主:
上海智国的 看图片了

感觉不是

网友F:
我也看像是继电器。支持7楼的观点

?

网友D:
把外壳拆了,就清楚了

?

网友G:
应该不是PLC,可能是继电器之类的

网友H:
改装过的智国,用来骗人的!

网友H:
智国其实是台湾的??????????

网友I:
应该是中间继电器啊,只不过没有底座的

?

网友J:
锅炉用的还是水位控制用,锅炉点火控制有点象。

网友K:
拆开看,从外表看怎么也不像PLC

网友H:
楼主是在问这是什么PLC?就是他确定是PLC了,不是继电器,而这东西要么就是智国PLC,智国是PLC性价比极差的代名词!

网友L:
见识了,见识了?????

网友M:
可能是上海智国的 !

网友N:
我见过好多,可从没到这种,是继电器吧拆开就知道啦!

网友O(2008-12-06):
不是PLC,就是个继电器,4组常开常闭点的。

网友P:
上面没有标签吗?不像PLC,像是个继电器

网友Q:
是继电器吧。不是PLC的、、

网友R:
不像PLC,像是个继电器

网友S:
不是PLC,就是个继电器,4组常开常闭点的

网友T:
看底部就是一个中间继电器,但是第一张图片的接线端子,就不知道是啥

网友U:
应该是继电器,大型系统中安全回路会用到它。

网友V:
应该是中间继电器啊,只不过没有底座的

网友W:
标准的中间继电器,类似于HH54P,上面的接线排是用来串联安全回路接线方便的。

网友X:
怎么确定它是PLC呢?

怎么看怎么像继电器

网友Y:
怎么知道它是PLC???????????????

网友Z:
应该是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你从哪儿判断它是PLC的?

网友AA:
是继电器,可编程的PLC!

网友AA:
是继电器,可编程的继电器!有PLC的一些功能。

网友AB:
应该不是PLC吧 是也是山寨机 从没见过 感觉像继电器之类

网友AC:
怎么看怎么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东。

网友AD(2010-08-22):
继电器!哪里是PLC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