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定疑问 望高手耐心指导一下

楼主(2008-10-17):
事实描述:

??????? 1.变频器控制电机

??????? 2.电机拖动小车 往复运转

????????3.小车前进,后退频率不一样

?

请问 具体如何实现 详细描述一下 什么样的变频器可以实现 还是所有变频器可以实现

网友A:
只要有多段速的变频器都可以的,如果不需要调速的话你可以选择双速电极,投资要小一点嘛

网友B:
同样1楼????????????????????????????????????????

网友C:
所有变频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D:
赞同一楼的观点。zhe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