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寻程序解锁

楼主(2008-10-17):
??????? 我们厂有一套大米色选机械,由于程序被锁难以使用,希望寻找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才帮助解锁!酬劳电议!13156529188

网友A:
plc的型号??????

网友B:
不知型号怎么解锁,下载一个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的就行了

?

?

网友C:
说说什么PLC

QQ 380311035

电话 13053568244

网友D:
若是三菱的PLC我可以给你个解MI的软件。发贴时最好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E:
没PLC型号在坐各位没法帮忙啊!!!

网友F:
你的主机是什么型号的?大部分都可以解的!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已经解决好了!

网友G(2010-07-13):
我这有一台安徽捷迅的色选机,plc不大清楚,每次开机时系统提供一个密码提示码然后需要输入一个对应的六位密码才能开机,请问各位智士是否可以解锁或者弄一个密码集?请赐教!QQ:939196057

网友H(2010-08-26):
我有色选机要解锁点话1514691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