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VB

楼主(2008-10-17):
请问在VB中要把一个十进制数值转成2进制数并显示,要怎么做.

有现成的指令吗.

网友A:
好几年都没用VB了,现在用delphi了

你在baidu你搜搜,应该有的

网友B:
好像就是HEX吧,挺长时间不弄了。

楼主:
VB和DELPHI? 哪个容易学.

网友C:
可以按位转换成二制数后,再合并.

网友D:
.net很流行了

直接学C#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位转换成二制数后,再合并.

觉得有点麻烦.有简单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