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10-17):
使用USB -SC09与三菱FX1N通讯,执行读取,系统提示,电缆没有连接好,经检查无误。再试,问题还在。不知道为什么??用此电缆与其他PLC 通讯均正常,也根据提示修改了波特率,但是问题就是不能解决。后来发现,该PLC为主站,其下还有两台从站PLC,其通过485通讯模块构成整体。请问这是连接问题 ,还是其他设置问题?(我在主站与PLC连接,主站PLC可以与人机界面通讯的)

?

网友A:
COM的设置,装USB -SC09后COM会用COM1,COM2还是那个呢,自己设置了没有呢?
还有在编程软件上端口号有没有设置的

(

网友A:
我用的PLC编程数据线PC机一侧都是九孔的,不用直接USB转的PLC数据线,有很多种PLC编程线来说这样相对购买时价格便宜点,比如说不用USB -SC09,直接用SC09.自己再买只好点的USB/RS232数据线就OK呢,很方便的.以后什么牌子的PLC要数据线都可以买九孔的那种

楼主:
哦, 多谢!我设置了COM,我的电脑显示是COM4。并且我与其他的PLC都可以连的,我想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设置呢?比如说,关于通讯方面的,或者程序方面的,我是新手。高深一点的都不懂了!

?

网友B:
其他的不需要设置了????????? 一般

网友C:
波特率设为9600或192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