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电缆连接双头螺栓熔断

楼主(2008-10-17):
昨天晚上我们单位(铸钢车间)变压器出线端的连接板和水冷电缆的连接板处的螺栓被融化了,水冷电缆掉了下来。当初考虑是因为电炉操作或者是螺栓没有紧固好,后来检查都按要求做的。此外我们的连接螺栓用的M20×200不锈钢螺栓,为了是防止涡流导磁。此外线路也灭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能把螺栓熔断。首先螺栓疲劳的可能性极小,再着涡流吧我觉得也没能从道理上说通。再次向大家讨教了。

网友A(2009-05-13):
         我厂创建于1976年,是研发生产水冷电缆胶管,吹氧胶管及耐酸碱胶管的生产厂家,随着水冷电缆胶管在江苏宇龙冶金附件厂的使用,我厂生产的水冷电缆异形胶管填补国内的空白,在江苏宇龙,无锡宇龙,宜兴宇龙等冶金设备厂销售,我厂生产胶管遍布全国各钢厂和冶金单位。
         2000年我厂生产水冷电缆胶管进入武钢,攀钢后质量一贯受到好评,特别是在08年我厂生产的异形水冷胶管经过一年的运行,质量可靠。又一次刷新了国内的首创,成功替代进口产品。另我厂可以提供各种水冷电缆胶管维修更换的业务。
         同时生产各种耐酸碱胶管以及各种橡胶制品适用于冶金化工等产业,并和多家橡胶研究所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我厂生产的各种水冷电缆胶管,吹氧胶管,耐酸碱胶管以及其他产品始终质量第一,服务第一,质优价廉。欢迎客户洽谈。

                        联系电话:(总工程师)李永祥 13851166246 0515-86051165
                                                                                                    江苏省 盐城华庆橡塑玻璃制品厂

网友B(2019-07-02):
请问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