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伺服电机的控制程序

楼主(2008-10-17):
帮帮忙吧,过不去这个火焰山了!!!!

gongkong2010@sina.com

网友A:
你要怎么样控制程序??

网友B:
我也没用过伺服电机

期待高手

网友C:
我也期待啊

S7---300的软件那里有啊

网友D:
要现成的程序作为参考还是需要别人帮你编程序?

现成的,我这里还有一个。要别人编,估计有点麻烦。

楼主:
兄弟就要个现成的就行,,只是做个参考,熟悉下思路,能发个我个吗,,,控制伺服正转,反转,或者改变下运行轨迹的。

谢谢了!!!

楼主:
我有个300的软件,你可以在网上下载能下到,中文的,

?

楼主:
老菜鸟大哥能发给我你那个现成的吗?

网友E:
伺服系统东西没接触过,期待楼主做完给大伙讲讲啦

楼主:
唉,兄弟愁着呢,以前都是用的三菱台达的,比较简单,,,现在改用S7-200的,有些异样,搞不明白了,,呵呵。

网友F:
S7-200挂一个EM253定位模块,然后在向导里面设置正反转脉冲,脉冲数等,设置完成之后在子程序里面会出现一系列的子程序,只需要调用就行了

网友G:
能把例子公开出来大家一块学习一下吗?

楼主:
小弟也在等

呢呵呵......

网友D:
我发过相关类似的帖子,如有需要,请参阅:西门子S7-200/CPU226CN的运动控制PLC程序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0409102300001

楼主:
怎么连接不上呀?。。。。。。。。。。。。。。。

网友D:
估计,你的电脑或服务器电脑的端口21没开,或被防火墙屏蔽了。

楼主:
版主谢谢您了,我已经下载了,材料真好。

心里谢谢您了!!!

?

楼主:
我装的FTP下载的呵呵

楼主:
没有的去那个地址下吧!装个FTP下载软件

网友D:
上面那个例子情节和下面这个帖子一起看,应该能多一些帮助: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0309391900001

网友H(2015-05-04):
引用 楼主:
版主谢谢您了,我已经下载了,材料真好。 心里谢谢您了!...

具体是怎么下载的呢?虚心求教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哦,我的例子放在了ftp上,请自行下载:ftp://g...

 进不去 ,连接不上,急需,望给予具体指点!

网友I(2015-10-09):
楼主你好我也没法下载

网友J:
怎么不能打开呀,急等

网友K(2015-11-12):
你也没说用什么控制方式,速度控制的话,只需要改变电压的正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