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运行为何电压会下降,变频器输入电压偏低对设备有何影响。

楼主(2008-10-17):
如题:设备运行为何电压会下降,变频器输入电压偏低对设备有何影响。

网友A:
会导致设备停机。。压降大的话,可能他在同一电网上,挂的设备太多,或者电网本身就不稳定。如果不是电网问题,你可以查一下变频器内部的双向可控硅,这也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