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并

楼主(2008-10-17):
两路进线,如果想停一段低压,那么是不是直接把低压并上就可以了,在断开要停的变压器高压柜

网友A:
讲清楚些,不明白你意思。到底想进行什么操作,达到什么目的。

(有12年高压值班操作经验,2个进线多段分母线的作业员,

给你解释)。

网友B:
楼主看来没做过倒闸操作,运行条件给得粗略。

网友C:
操作顺序错误,停了低压就必须停高压,要并上低压须挂警示牌。

楼主:
要进行低压单段运行? , 能不能先并低压在停高压

网友B:
楼主还是先把系统运行方式给出来(包含高压的电源是否同一系统)

网友D:
说明不明确. 要先停低压在停高压. 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