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炉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各位:我想问以下,电磁炉的真正原理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材料的锅.

我在网上搜索,有说用铁锅的,有用不锈钢的,还有不锈钢钻孔填铝的.

各种回答,各种原理.请问哪位能给个正确的.

网友A:
电磁炉采用涡流加热的,应该是铁钴镍的材质的锅都可以使用吧.

网友B:
原理是电磁感应,在锅内形成涡流发热,所以导磁性能好的锅效果也好。

楼主:
那为什么不锈钢的也可以呢?不能被磁铁吸引啊.

网友C(2009-02-12):
要使用微观能导磁和电阻率低的材料

楼主:
能介绍下"微观能导磁"为何义吗?

网友C:
材料中不一定要均匀导磁的材料。可以是间断的,分散的。

但导电就一定要连续的了。

网友D:
我觉得使用电磁炉烧水时用铁锅比用不锈钢水壶加热时间短,在相同水量与相同功率的情况下

网友E:
其采用磁场感应电流(又称为涡流)的加热原理,即电磁炉是通过电子线路板组成部分产生交变磁场、当用含铁质锅具底部放置炉面时,锅具即切割交变磁力线而在锅具底部金属部分产生交变的电流(即涡流),涡流使锅具铁分子高速无规则运动,分子互相碰撞、摩擦而产生热能(故:电磁炉煮食的热源来自于锅具底部而不是电磁炉本身发热传导给锅具,所以热效率要比所有炊具的效率均高出近1倍)使器具本身自行高速发热,用来加热和烹饪食物,从而达到煮食的目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