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下载新程序到有密码的PLC里呀???

楼主(2008-10-17):
当PLC设了密码,
而且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
怎样用新程序替换原来的程序

网友A:
先清除,后下载. 清除需要密码,各型号的PLC都有自己专用的密码

网友B:
台达<此处内容被屏蔽>是满天飞的!!

网友C:
没密码恐怕不行哟,xian

网友D:
内存初始化???????????????????????????????????

网友E:
先将PLC里的内容清空,然后下载。

网友F:
有的PLC可通过清除内存来解决,但有点PLC必须要有密码才可以

网友G:
清除PLC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H:
基本都可以清除后 写入程序?

网友I:
可以清除后 写入程序?

网友J:
清除PLC内存时,出现内存错误,怎么解决阿

网友K(2008-11-29):
清除PLC内存还不行的话,那就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L:
恢复出厂值,会提示你清楚,然后在下载到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M:
可以清楚内存啊,这样就什么都没了,就可以下载新的程序了

网友N:
需要密码破医,破医之后,就可以下载

网友O:
清除内存后就可下载新的程序了。

网友P:
快速的方法,将电池拿下,过一段时间再装上电池,然后下载程序

网友Q:
西门子的CLEARPLC,三菱的要清内存或去电池....

有点区别

网友R:
要点是清除内存,但有的方便,有的不方便

网友S:
清除内存后就可下载程序了。

网友T: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20823293100003

网友U(2011-09-29):
请问清除内存会不会影响PLC的使用

网友V:
将PLC清除到出厂值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