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做为MODBUS从站如何设置?

楼主(2008-10-17):
各位:请教一下。我想用台达PLC作为MODBUS从站,第三方设备作为MODBUS主站。第三方MODBUS主站设备能否访问作为MODBUS从站的台达PLC?台达PLC的D寄存器和M寄存器如何对应标准的MODBUS地址?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编程手册上游,样例\设置

楼主:
楼上,手册上没有PLC作为从站的样例和设置。只有PLC作为主站访问其它MODBUS从站的样例。

?

网友B:
台达的PLC作为从站不需要设置任何地方。只需要知道台达装置对应的标准Modbus地址,然后使用第三方设备按照标准的Modbus协议送数据给台达PLC即可!

楼主:
如何对应呢?台达PLC的D寄存器和M寄存器如何对应标准的MODBUS地址?

楼主:
台达PLC的D寄存器和M寄存器如何对应标准的MODBUS地址?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C:
台达D0对应MODBUS地址H1000

楼主:
6楼,应不是这样子的。对应的MODBUS地址应是:00001、10001、30004、40001这样之类的。那又是怎么对应呢?

?

网友D:
7楼,错了

本人做过实验。H1000是十六进制,转为十进制就是44097.对应关系就是如此。

楼主:
您好!

十六进制H1000对应的十进制应是4096,而非44097。

网友C:
。。。。。H1000对于到十进制是4096,而modbus地址是40001开始的,难4096对于的modbus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E:
Dn的MODBUS地址表示方法:40001+4096+n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学习了一把,以前没做过。好!

网友G(2008-12-20):
台达的modbus指令不支持 05功能码的

网友H:
我正凡愁呢,遇到了同样的问题.PC无法与PLC通信呀.

PLC :只有,RS.MODWR,MODRD,三个指令,怎么才能设置好呀.

高手指点下啦!

不胜感激.

abcd6304@163.com

网友I:
modbus 不支持05功能码 就用rs吧

网友J(2009-02-26):
哪里有介绍。我这么没有找到

网友J:
Device Range Effective Range Address
S 000~255 000~127 0000~00FF
S 256~511 0100~01FF
S 512~767 0200~02FF
S 768~1023 0300~03FF
X 000~377(8进制) 000~177(8进制) 0400~04FF
Y 000~377(8进制) 000~177(8进制) 0500~05FF
T 000~255 000~127 0600~06FF
M 000~255 0000~1279 0800~08FF
M 256~511 0900~09FF
M 512~767 0A00~0AFF
M 768~1023 0B00~0BFF
M 1024~1279 0C00~0CFF
C 000~255 000~127 232~255 0E00~0EFF
D 000~255 000~599
1000~1143 1000~10FF
D 256~511 1100~11FF
D 512~767 1200~12FF
D 768~1023 1300~13FF
D 1024~1279 1400~14FF
台达DVP系列PLC装置地址(Device Address)

网友K:
MODRW 有支援k15功能碼(寫入多筆bit)寫法為

MOV HFFFF D0

MODRW K1 k15 H500 D0 K16

代表將D0內16個bit寫入Y0~Y17 筆數可自由選擇(最後運算元決定BIT筆數)

网友L(2012-12-06):
D0---h1000--404097

网友M:
台达PLC的通讯地址表在 DVP-PLC 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中的第2.144页有列出

下载地址 :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1

另外,台达DVP系列PLCCOM口通讯协议可能不具停电保持的功能,所以可能必须写一段程序来设定各COM口的通讯协议,同样在这本手册的第2-87页有说明。

网友N(2013-08-19):
我下载需要做一个项目,就是要台达PLC做modbus RTU从站的,跟我们的工控机通讯,我先了解一下,不懂请多多指导哦。谢谢了

网友O(2014-06-11):
Dn的MODBUS地址表示方法:40001+4096+n  是不是400001+4096+n????

网友P(2019-09-19):
PC机访问台达DVP ES2,MODBUS_RTU 通讯,PLC作为从站,除设置MODBUS地址信息,需要使用什么指令吗?

网友Q(2020-03-06):
谢谢楼主分享案列 学下下

网友R(2024-11-08):
请问老板成功了吗,我这边也需要用modbus访问台达DVP系列设备,看评论用功能码05,地址40001+4096+n,无法读取,您是怎么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