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PLC用usb接口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各位大虾,我的FX0N-PLC用usb接口读取数据的时候,提示---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es:01808009,是怎么回事?请帮助!!!

网友A:
设置COM口? 可能COM3? COM4 等

网友B:
你用usb线,装好驱动后,电脑分配的com口肯定不是com1,而软件默认的口是com1,你按以下做,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com/lpt,展开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虚拟com口了,右键-属性-端口设置-高级,改成你想要的com口号。OK!当然你记下分配的号每次在软件里改一下也可。

楼主:
ok,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