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看看_-

楼主(2008-10-17):
本人有一台小型试验设备,有6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以及多点数字量信号。

需要数据实时显示,可打印曲线、报表等。现在的组态情况是:工控机(labview组态软件)、

西门子PLC、其它外围设备,造价比较高,能否用单片机控制?需要哪些模块?

望各位大侠帮帮……哈,不胜感谢!

网友A:
试验设备,6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以及多点数字量信号。需要数据实时显示,可打印曲线、报表等。现在的组态情况是:工控机(labview组态软件)、
西门子PLC、其它外围设备,造价比较高,能否用单片机控制?
这么复杂的事情,用单片机恐怕不合适,还是用PC机合适,要想省钱,可以考虑用家用的个人计算机代替工控机。

楼主:
感谢楼上,若只使用PLC加上触摸屏以及各类显示仪表,是否能够达到上述需求?

这样可以省掉工控机、组态软件的费用。

还望大家多多指点。感谢至极!

网友B:
方案有几种,主要看你的要求

?输入信号类型,(你现用PLC)说明是些压力,温度,开度等常见的信号

你要打印曲线、报表,用工控机或触摸屏比较方便,下位采集信号用亚当模块计较便宜

如要用单片机控制,打印曲线、报表比较麻烦,控制程序的编写也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楼主:
受教了!

触摸屏是与PLC共同使用吗?打印这块怎样解决?

另外,亚当模块?我查查.

希望大家能多指点几句,我不是太熟.多谢了!

网友C:
PLC加工控机实现比较容易,不用labview,用点便宜的或者自己编。

楼主:
看来这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