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丢失

楼主(2008-10-17):
我们用了一套AB的SLC 50/5的PLC,其工作环境良好,但PLC一断电,程序就很有可能丢失(不是每次断电都丢失程序),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

注:CPU模块没有闪存卡,其程序靠电池保持,CPU模块的BAT灯并没有亮。

请教大家,这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楼主:
补充:断电时间大约在半小时内。

网友A:
我们单位也出现过程序丢失的情况,而且是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怀疑是电压不稳造成,加了UPS,到目前为止没再发生程序丢失。

?

网友B:
不错加UPS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C:
这个PLC没有后备电池吗?

楼主:
电池是有的,而且BAT报警灯没有亮。

楼主:
不知道加块闪存卡行不行?

网友D:
我也遇到了,时间不到半小时!!

网友E:
你所选的PLC有问题啊。一断电就丢失说明PLC的问题很大啊。换一台PLC吧。

网友F:
PLC问题,建议换新的- -!~

网友G:
我们公司有一机器也有过,没错,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H:
我们单位的controllogix5000供电是UPS供电的,程序照样丢啊

我们怀疑是供电质量不好和仪表接地有问题啊

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I:
应该  还是电池部分的问题       电池要是不行了     应该立即更换   时间不要超过几分钟    因为几分钟之内  还有电容维持供电     超过了就丢程序了

网友I:
要是供电质量的问题    那你要在PLC的进电端  增加一个滤波器  修缮一下电源质量

网友J:
应该是电池问题,没电了,建议更换!!

网友H:
不是电池的问题。我们测量过了,电池有2.95V。

PLC的进电端增加滤波器,是一个PLC 电源用一个滤波器吗

怎样选择滤波器呢

网友K:
应该是电池问题,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L:
换块电池吧,不要只看电压,我们所用的五号电池,没电后仍保持在1.5幅左右,还要看一下

他的电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