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大电流采用什么方法稳压

楼主(2008-10-17):
?????? 我现在有个设备要求5V/0-30A周期性变化,对电压波动要求较高,直接使用开关电压没法达到要求.请高手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5V/0-30A,开关电源

网友B:
库存元器件收购
----------------------------
深圳市特鼎斯电子有限公司
收购:IC、MCU、IGBT、模块等元件及产品
也帮客户带找此类产品。
电话:136-8239-6505
电话:0755-22110959
QQ:200831820
MSN:p-0755@hotmail.com
E-mail:tds0755@21cn.com

网友C:
用现成的开关电源

?

网友D:
目前好的方法,选购5V30A开关电源.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楼主要求电流周期性变化啊!你们怎么全是推销些不变的开关电源呢?

网友F:
肯定还是用开关电源。一般输出5V的开关电源都有很好的稳压效果,但是如果电源容量小,但是负载又很重且负荷经常突变,电压肯定是有波动的。你可以选择容量更大(你根据负载加重时可能产生的最大冲击电流倍数来计算)的5V电源。如果要求更高,你可以选择两级稳压方式,先得到24V电压,再用一个24V--5V电源得到5V,这样的稳压效果很好。注意多留些功率余量。

网友G:
市场上面有一种供电电源,电压、电流、都是可调的,我记性不太好具体名字我忘记了,我以前用在地磁方面很好用,只是体积比较大,是普通开关电源的10倍

网友H(2008-11-25):
最好选用开关电源来解决。我司的一个型号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www.archcorp.com.cn

AQF150电源

可来电0512-62828891-310

MSNlsiyibingju@hotmail.com

小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肯定还是用开关电源。一般输出5V的开关电源都有很好的稳压效果,但是如果电源容量小,但是负载又很重且负荷经常突变,电压肯定是有波动的。你可以选择容量更大(你根据负载加重时可能产生的最大冲击电流倍数来计算)的5V电源。如果要求更高,你可以选择两级稳压方式,先得到24V电压,再用一个24V--5V电源得到5V,这样的稳压效果很好。注意多留些功率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