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很难修吗

楼主(2008-10-17):
? 森兰18.5KW,运行报FL,当断开W相驱动片的316J?? 9-16脚,可以运行了,

以为是驱动片的问题,但是换上新的还是报FL,请教高手指点。

?

网友A:
模块也要检查的,在宁波的话可以联系我宁波欧凯变频器维修中心,www.nbbpqwx.com.cn

网友B:
可能是模块不好吧,你查一下,一般可以用表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