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森兰

楼主(2008-10-17):
森兰18.5KW,运行报FL,当断开W相驱动片的316J?? 9-16脚,可以运行了,
以为是驱动片的问题,但是换上新的还是报FL,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是哪的,朋友。近的话可以发过来修,我是山东的,这种故障好修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模块的问题呀。

网友C:
查316J的外围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