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网的朋友们,大家来讨论一下施耐德变频器维修,顺便帮我分析下是那里问题。

楼主(2008-10-17):
我今年总共修了两台施耐德。两台都没修好,郁闷啦。???

一台ATV68的,400KW,罗茨风机上用的。(因为体积太大,在现场维修的。)最开始是坏了两个模块,我带了两个模块去换了,电路板稍微检查一下。发现没什么问题就试机。一运行就报过电流。拔了传感器一个一个试。发现W相那个坏了。把那传感器拆开来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不小心把陶瓷修烂了。没办法,买了两个回来,一个去了2140元。带过去装上发现是坏的。那公司催的急,传感器就没拆下来了。把那传感器那信号线全拔了。把那电机接上开起来。当时就发现W相有一根电机线小了60A。问电工,电工说电机里面是连接的。当时以为正常,就用了起来。(频率最高只开到35HZ。电流才300A左右,频率一般开到25HZ就够了。电流有就是200A左右。)开了一天一夜又跳过电流。能复位,不过要等几个小时之后,又能开一天,就这样反反复复用了一个星期。拆开发现W相驱动两块陶瓷厚膜坏了。修不了,又买了两块厚膜,500元一块。装了还不行。拆开,那块板还坏了一个变压器,买不到只有找施耐德公司,买一块驱动板,又去了3000元。电流平衡啦。装好用了9天,又跳了。这次彻底坏了,不能复位。也修不了。又买了一块全新的板。去了18000元。(是他公司买的。)自己又买啦一个传感器去了2500元。装了用了整整18个小时,又跳啦,跟第一次一模一样。反反复复那样用。最后没办法请了施耐德公司人来,施耐德公司的人也带了18000元那块板,试了,一样。得出结论是W相模块有问题。那时是晚上11点啦,开车去广州买模块。(整机是24个600A单管模块。)买了4个,去了4000元。买回来是凌晨3点了。装了,电机没接,一运行就炸了。炸了4个,是W相但不是晚上买回来的那4个。后来,我们也没修了,钱也没收了。修这台机我们总共损失了14000元左右。人工还不算。

一台ATV31的,5.5KW,本身是没显示,有显示之后,就报INF,修的我头都大了。驱动电压有17V,继电器就没电压,不吸合。开关电源后有一个小贴片电阻是36C不知道是多大,我拆下来测量是23K。我不知道到底是都大的。

谢谢各位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

?

?

网友A:
ATV31 报INF,一般都换板。只有施耐德里面的人才能修。好麻烦的,他们的机器绝缘漆很厚的,很不好修! 同情中!

网友B(2010-11-02):
36C是23.2K     沈阳变频器维修 23921689

网友C(2012-10-22):
底板那个大的IC的复位芯片(三个脚的贴片,型号貌似是L5JH)坏了,导致IC不工作,如没有可用一个10K电阻及25V10UF的电容组成阻容复位电路代替(具体电路接法百度一下就OK),另外就是HCPL2611光耦坏了,ATV31报INF基本上是这两种情况,我修了很多,其它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D:
记得有个说法,换模块---它的驱动板要一起换,原因,模块损坏的原因--很可能是驱动板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