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报接地

楼主(2008-10-17):
is5 7.5KW带同功率空载电机运行即报接地故障,带2.2KW正常。请教何因?

网友A:
设备接地不良吧!或都漏电比较大.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316驱动的,我上次有一18.5KW LG 的,把316j? 14脚对地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C:
LG技术和销售QQ77307753 电话13818140163

网友D:
拿来我修。电话? 010--68945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