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5.0联机

楼主(2008-10-17):
昨天哪位朋友说OMRON联机可以手动,请问,我用5.0的软件怎么手动下载.谢谢!

网友A:
联机后 上传就可以了 从PLC到电脑

楼主:
对:自动化PLC 关于
联机后 上传就可以了 从PLC到电脑
内容的回复:
5.0里只有自动在线和端口选择没法手动配置

楼主:
对:自动化PLC 关于
联机后 上传就可以了 从PLC到电脑
内容的回复:
我上次联PLC后,想用以太网联,修改了里面配置的外围设备连接把原来的Host改成了(N:1)现在用串口连不上了,有什么办法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