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阀门选型的求助

楼主(2008-10-17):
我公司最近有一套新项目,需要用到专门测量粉体的阀门,粉体为铁粉,密度在8-9之间,我只需要该阀门实现通断功能就OK了,

?

由于此阀门我公司要求重量越轻越好,且使用寿命长.总重应该控制在2Kg左右,由我的PLC来实现自动控制.如果谁有这方面的产品可以联系我: 15902336479

网友A:
阀门测量粉体??

楼主需要的应该是耐麿阀吧?

网友B:
没看懂?铁粉载体是气体还是液体?

网友C:
楼主:您好!

?????? 不知道您是多大口径的阀门呀?我建议用两种阀门:1.硬密封的蝶阀,2.陶瓷球阀(不过价格很贵),我觉得还是第一种要好一些!

? 如果您还没找到那种阀门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解决您所困惑的问题!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控制阀的专业供应商? 13764138562郭志伟

网友D(2008-12-22):
二都可以的,还是球阀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