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故障

楼主(2008-10-17):
各位老师:

大家好!

请问ACS800变频器在使用时,经常出现 DC VOLT LIM 报警,有时出现直流过压或欠压故障停机,该如何处理?(220KW、标量模式、水泵负载)

在此不胜感激各位!

网友A:
检查参数没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把加减速时间放长点,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C:
公用电网还是自备电厂的电 检测电网有没有问题

?

网友D:
VOLT 电压报警,检查一下电网.

网友E:
库存元器件收购
----------------------------
深圳市特鼎斯电子有限公司
收购:IC、MCU、IGBT、模块等元件及产品
也帮客户带找此类产品。
电话:136-8239-6505
电话:0755-22110959
QQ:200831820
MSN:p-0755@hotmail.com
E-mail:tds0755@21cn.com

网友F:
检查20组和27组的参数的参数,

网友G:
做个ID RUN就可以了

网友H:
应该检查一下24控制电压!

网友I:
应该是达到了直流电压极限,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需要激活制动单元,关闭直流过电压控制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做个ID RUN就可以了

水泵类负载呢,用标量的,根本就没用到DTC应用宏。

网友G:
不信就试下吧,不要讲理论了

网友K:
加减速时间放长,停车使用自由停车。

网友L:
关注中,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