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高手 如何缩短0-50hz升频时间要求30秒完成 220kw风机

楼主(2008-10-17):
请教变频器高手

我单位是220kw风机 由于工艺要求 需要从0-50hz升频时间35秒完成 、厂家说(配备220kw变频器)这么短时间电流超过规定 影响变频器及电机安全

如何缩短0-50hz升频时间要求35秒完成

将频时间如何缩短?? 厂家说由于风机惯性太大 如果缩短将频时间(30秒 50hz--0hz)直流 母线电压超过规定750v变频器将自动保护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A:
你的问题搞反了吧?

变频器会因加速时间短而过流故障,你如果调到30S还不行,不是这里能解决的,只能加长起动时间或换大功率变频器。

风机惯性大,减速时间过短才会跳直流过压故障,要么惯性停车加机械制动,要么增加制动电阻。

网友B:
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试一下: 将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采用U/F控制方式, 就是设定起始电压和起始频率, 分为三个阶段。 U1/F1? U2/F2? U3/F3? 例如: 起始电压U1设定38V/F1 5HZ?。 然后电压和频率按比例增加?,? 这样肯定比你正常启动要快很多 。

楼主:
是不是 声频速度 和将频速度 要根据现场设备运行工况 来定?具体时间无法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能说变频器性能不好(或者说质量不行)对吗 ?谢谢? 高手

对不起 我是新手 不会给分? 明白的给指示

网友C:
密切关注中,有明白的给讲讲

网友D:
根据现场情况试一下,0-50hz升频时间35秒完成,不一定过电流,如果确实过电流,只能换大一型号变频器;同样试一下缩短降频时间(30秒 50hz--0hz)如果不报过压故障最好,反之可以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解决。

网友E:
请问

1.问题解决了吗?

2.必须用变频器吗?

3.全压启动需要多少秒?风机转动惯量是多少?

4.将频时间如何缩短?? 厂家说由于风机惯性太大 如果缩短将频时间(30秒 50hz--0hz)直流 母线电压超过规定750v变频器将自动保护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有能耗制动吗?

  用了能耗制动吗?

请多指教

网友F:
不常规的要求就要用不常规的做法完成了。请效仿汽车自动波变速原理。

350匹发动机不到6秒可以加速到100公里。这个加速度绝对在你风机之上。

网友F:
比如:

配置电机;变频器;旋转编码器两个;固定变速箱3到5个(传动比代定);机械传动系统;离合器若干;PLC控制系统。

先用离合器连接传动比最大的波箱启动,50赫兹后切断离合,减速,切换到小一级的波箱,继续加速。

50赫兹后切换到小一级的波箱,继续加速。

50赫兹后切换到小一级的波箱,继续加速。
50赫兹后切换到小一级的波箱,继续加速。

50赫兹后切换到1:1的波箱运转。

期间使用编码器监视风机轴跟电机轴,传动比一致时控制离合器接合,平稳传动。

这样可以使电机及变频器都工作在最大限度的功率上进行加速。

因为电机只有在额定转速同时在额定转矩下才可以产生最大功率。

变频器在低频的时候转矩够了,但是转速很低,输出功率大大折扣。

网友G:
简单办法一个:把变频器去掉!

网友H:
变频器会因加速时间短而过流故障,你如果调到30S还不行,不是这里能解决的,只能加长起动时间或换大功率变频器。

风机惯性大,减速时间过短才会跳直流过压故障,要么惯性停车加机械制动,要么增加制动电阻。

网友I:
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然后在设定加减速时间,不过220KW风机加减速时间应该在60~120秒之间!如果必须35秒建议更换更大功率的变频器或者使用矢量控制!

网友J:
你说的不就是加速时间吗?35s内能不能完成,你可以根据现场的工况来决定

网友K(2008-11-16):
不是很好解决,风机功率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