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定永磁电机转子磁极运动时位置?

楼主(2008-10-17):
大家都知道,永磁电机在进行控制前,要检测其转子磁极的初始位置角,但是电机在运行中,如何测定转子磁极的位置呢?

对于利用正余弦编码器的,有人说通过周期采样的脉冲值,进行比对,根据其差值就可计算出相应转角,这怎么理解呢?采样周期是多少为合适?采哪个反馈脉冲信号的量?对于SIN\CON信号又如何处理?

各位大侠出出力噢!

网友A:
有了初始相位了,跑起来的磁极位置不就是当前反馈值与初始相位对应的反馈值的差吗?

?

建议楼主先了解各类反馈元件的测量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