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24小时定时程序

楼主(2008-10-17):
本人想编一个PLC24小时的定时程序,但是水平有限,哪位高手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这个还不容易?你用的是什么PLC?一般都有实时时钟的!

网友B:
这个很容易?PLC一般都有实时时钟的呀

楼主:
我用的是施耐德的concept? 2.6,? 请问怎么编程啊

网友C:
楼主多看点书,马上搞定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一下他的编程手册介绍就能搞定了

网友E:
,看一下他的编程手册介绍就能搞定

网友F(2008-11-17):
最简单的就是用几个定时器叠加不就了吗

网友G:
定时器+计数器 我有西门子200的换泵程序,qq:29357830

网友C:
你都已经说出来了,也就是只要你明白就可以的啊,

网友H:
太对了     定时器家计数器      就可以了

网友I:
实际应用中没有比这个再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J(2008-12-18):
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使用

网友K:
呵呵还是用内部时钟好  定时器加计数器要是停几次电呢

网友L:
用画面做点传送$HOUR……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呵呵还是用内部时钟好  定时器加计数器要是停几次电呢

定时器与计数器的寄存器都用断电保持的那种,断电寄存器内的数值也不会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