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T100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现在对PT100出现的问题,总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高手能做个解答,现象如下:

?? 把PT100接到变送器后面的连线后要不显示短路要不就显示开路(从温度显示上可以判断出;把2根颜色相同线掉换接除变送器公共端外的另2个端子后的接线就出现开路和短路现象。因为变送器和使用PT100探头的位置比较远,为了方便更换坏了的PT100。所以必须加连线)。就说这个短路现象,我把探头拆下后,把变送器出来的3根线分开,显示是开路,这说明不是变送器后到接PT100这段线路有短路;只要接上后就显示了上述现象。PT100我测的是好的,也把他直接接到变送器的端子(没有加延长线)上显示正常。变送器也确定是好的。

? 想不明白。不知道有谁能做个解答啊

网友A:
PT100与温变的连接?几线制的?中间连线是否有氧化或者有接头?

网友B:
如果变送器到PT100探头的位置比较远时,应该使用三芯屏蔽线连接,屏蔽层为单端接地;其二,连接线有断路现象;其三,连接线有接地现象。

网友C:
教你一不变应万变的绝招。你可以把PT100、导线、变送器都分开。用万用表测PT100后查看分度表,是否测到了PT100所在点的温度,测测导线是否正常,最后看变送器的设置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现检查后发现中间的线路有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