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l 编成时修改作者 author 如何修改

楼主(2008-10-18):
各位高手:
????????????????? 本人想在STL编程中修改作者,请教如何将author 标注成自己设定的名字,万分感谢!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没法做详细回答。

你在打印的时候,选取页面设置选项,在页眉/页脚设置里面应该有相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