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S配电柜(抽屉式配电柜)检修检测问题?

楼主(2008-10-18):
厂里技改把老式裸露配电柜改为抽屉式配电柜,每次春秋检的时候,检修配电柜成了很大的问题?

拆卸一个抽屉配电柜很费时费力,有没有一种触头检测工具,不用拆卸,就可以检查触头的完好情况?

网友A:
测温粘纸是个解决办法:

? 你可以找一种70-80度的变色测温纸,粘在温升较高部位,一旦到达纸片变色温度,粘纸会变成另一种颜色并即使在温度下降后仍保持这种颜色,平常巡检或定期检查时发现颜色变色的部分你再拆开检查...

?专门有人家生产这种变色纸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应用起来比较省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温粘纸是个解决办法:

? 你可以找一种70-80度的变色测温纸,粘在温升较高部位,一旦到达纸片变色温度,粘纸会变成另一种颜色并即使在温度下降后仍保持这种颜色,平常巡检或定期检查时发现颜色变色的部分你再拆开检查...

?专门有人家生产这种变色纸

不错方法,学习了

楼主:
这样下来,维护量也是非常大的,能否有一种仪器可以检测到触头是否出现问题?

厂里采用的全是西门子的产品,3VL 类型空开,3TF类型接触器,3UA类型过热继电器。

每次贴测温纸,其实也挺麻烦的,再说贴的位置,检测的准确性,

还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再次感谢“平和”先生。

网友A:
1)测温纸寿命在5年以上,没有超温变色的测温纸不必揭下,可照常使用,到使用寿命后一次性换新。。

2)大电流电接触部件是否存在安全故障和安全隐患,观察运行温度目前是最简便和合适的在线检测方法。。其他并无简便而恰当的方法。。

网友A:
变色测温纸的变色温度误差在+/-2度以内,对于这种场合应用也就足够了。。铁道部一些电力机车架空网电连接部分不少均采用这个办法,效果相当不错。。

楼主:
在低压配电系统,尝试下~

这种纸好找,品牌好一点的?

网友D(2012-09-04):
有办法的,你可以到你们柜子的生产厂家买一套他们的接线端子,然后自己做一个端子排,这样直接插到抽屉底板的插头上,然后对着外面端子一一量就行了,都通说明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