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速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10-18):
有一个三速电机,是28、32、40KW电机,请各位前辈给一个控制电路图。是单启动,有必要的连锁。

网友A:
仍然缺少必要的条件,需要给出28、32、40KW电机的速度(按顺序),需要给出各速度的接线方式(YY / △?)。

网友B:
自己找书看呗,中级电工的书里就有很简单的.

网友B:
楼上的好象不对哦??????? (Y /△/ YY )

网友C:
给出各速度的联结方式,实现连锁单启并不难啊..

?

网友D: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是一个电机三速运行还是三个电机顺序启动?

?

网友E:
楼主请给出电机的极数.和具体的控制过程.你给的数据可能有问题.

我的电机是.24/24/5.6KW,4/8/32(24)极三速手动控制.

网友F:
很简单的,多看看电力拖动里面讲得很详细的

网友G:
在电气控制原理图里就有这个

网友E:
三速电机三速都是独立绕组的吗? 还是Y/Y/YY,或Y/△/YY,等,说清楚,要并抽头吗?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问题已解决。

网友A:
通常三速电机没有各自独立的饶组,内部有多个饶组,通过串联或并联的方式,来改变电机的极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问题已解决。

如何解决的?说给大家听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