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长期运行最低频率

楼主(2008-10-18):
一台普通交流三相异步电机,长期运行最低频率为多少呢?18HZ可行吗?

网友A:
如果负荷重的话,估计会烧掉的

网友B:
这个取决于负载,以及电机绕组的绝缘等级,dianjide

网友B:
这个取决于负载,以及电机绕组的绝缘等级,电机散热条件等

网友C:
这个取决于负载,笔者在某个工程中,因为机械部分选型出现问题,负载很轻但减速机速比过小。电机长期工作在3-5HZ,但因为负载很小,不仅能拖动,而且电机也不发热。

网友C:
上面所说的电机是SEW减速电机。

网友D:
如果自己加一个强制散热风扇,可以运行在任何你想用的频率。当然必须躲开谐振频率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关键问题是电机的散热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自己加一个强制散热风扇,可以运行在任何你想用的频率。当然必须躲开谐振频率

加个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于 如果自己加一个强制散热风扇,可以运行在任何你想用的频率。当然必须躲开谐振频率

不会这样简单吧,频率低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也低。

网友H:
Q强制风扇必须,但机械还是需要做些改进。

网友I:
认真学习了 机械方面 制冷方面 避开谐振频率都应考虑

网友J:
以变频器驱动普通异步电机,原则上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低于或高于工频的频率长期运行,关键在于限制流经电机绕组的电流不要超过额定值。

网友K:
帖不能白看,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