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设计思路

楼主(2008-10-18):
有一套系统,有多路模拟量、数字量信号。要示能够:

数据实时显示,可打印曲线、报表

现设计思路为:工控机(组态软件)、西门子PLC、外围设备。

能否简化此组态?比如:使用PLC、触摸屏、显示仪表、打印设备等;

或者使用单片机等其它设计思路。

望各位大侠多多发言。这里不胜感谢!

网友A:
使用PLC、触摸屏、显示仪表、打印设备 就可以呀,而且简单。不过plc和触摸屏用keyence的。可以联系我QQ363359410
?

网友B:
楼主无非是想节省成本,

建议:1.用上位机(呵呵,组态用<此处内容被屏蔽>即不花钱),这样的话,比用其他都好。表面上技术含量高,呵呵

??????????? 2.用S7 200PLC+国产模拟量处理模块,解决扩展不够问题。

以上就能满足你所有要求,而且呵呵,成本低,看起来技术含量高啊,哈哈

网友C:
我们是做系统集成的,可以一起聊聊,哈哈。qq:464851042加我注明工控网朋友

数据实时显示, 这个要求在触摸屏和上位机都可以实现,如果你会看说明书就不太难。你只要把要显示的变量连接到组态或者触摸屏的数据区就可以了。打印和报表都是产品自带的基本功能,这你不用担心。用工控机和触摸屏几点区别:触摸屏一般做在本地的控制箱或者控制柜上,用来给现场人员操作使用。工控机一般放在控制室内,用组态软件,功能很全面。工控机比触摸屏的成本低,但是如果加上组态软件就差不多了,组态软件按点计费。采集设备可以选PLC也可以选采集模块,现在市场上品牌和种类很多。PLC做出来的系统稳定但是价格要比采集模块高。如果模拟量比较多就选用采集模块,数字量比较多就用PLC.外围设备价格透明,到处都可以买到。

网友D:
????? 建议采用“专用控制器(普通单片机、ARM或DSP做CPU)+显示装置+打印设备”。说明:1、对于有多路模拟量的系统,如果采用传统的PLC或工控采集板卡来做,成本是比较高的,此类系统如果采用量身设计的控制器,不但是控制系统集成度、性价比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2、显示装置可以选用各品牌的触摸屏,通过通讯方式与专用控制器相连;如果需要考虑成本及产品特点,可以设计LCD屏加按键模式,再通过总线形式与控制器相连,做到控制与显示集成在一起;? 3、打印机可以与触摸屏直接相连,也可以与专用控制器相连,其打印的内容通过微机来适时控制,甚至可以导出成EXCEL标准格式的文档,移值到其他电脑设备上进行分析。

???? 本人曾经在挖掘机控制上做过一个类似的系统,如果有什么需要讨论与配合的,请联系:E-MAIL:partners11@163.com,QQ:534419821。

?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发言,受教了!

2楼的朋友说笑吗?哪里有既好用又不花钱的组态软件啊?另外,你说的“表面上”我是赞成的,是给别人用的。

4楼的朋友说的专用控制器稳定性如何,精度能达到要求吗?我记住你的联系方式了,我的邮箱地址:qzm133@163.com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些吗?

网友D:
?楼主你提到专用控制器的精度问题,这点你完全可以相信,其实你这一套系统相对精度来说,主要是AD部份,并没有要求高速脉冲输出(PWM或PTO),而做为AD部份来说,主要是根据系统的精度要求来选择AD转换芯片,10BIT、12BIT还是14BIT或更高,这都是可行的,加之把AD部份的参考电压源设计准确,那从硬件角度来说,精度完全能够满足了,而做为软件部份,我想PLC能够实现的,那单片机或DSP那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PLC或工控机本身CPU也是单片机来做的,二者的区别仅仅是通用与专用区别而已,反之PLC因为有一个通用开发平台,所以AD采集后,还须运行底层程序,从程序执行时间来说,专机会更快速。

我曾经用炜煌的打印机用来实现运行参数及报警信息的打印,其打印纸类似于超视货单条码,至于你提到的实时显示曲线、报表,或I/O状态指示、AD参数的设定与显示,这些功能在触摸屏上都已经有现实的,三菱、西门子、PROFACE、台达等等品牌这些功能均有。

由于不知道你这套系统到底有哪些资源,也不知你要求的控制精度、反应速度、显示及打印的内容等等参数,因此也没法给你提供有效的资料,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进行沟通,哈哈,甚至我帮你开发都行。

?

网友E:
PLC + 组态是主流啊, 你也可以选择DCS系统的, 因为你的模拟量信号比较多.?? 或者选择触摸屏+ 总线I/O 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板卡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