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如何正确选择低压断路器(转)

楼主(2008-10-18):
(1) 由线路的计算电流来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大概有99%的设计者做到了这一条)。
(2) 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应躲过线路的正常工作启动电流。(大概有30%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3) 按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校验低压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大概有10%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4) 按照线路的最小短路电流来校验断路器动作的灵敏性,即线路最小短路电流应不小于断路器短路整定电流的1.3倍;(大概有5%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5) 按照线路上的短路冲击电流(即短路全电流最大瞬时值)来校验断路器的额定短路接通能力(最大电流预期峰值),即后者应大于前者。(大概有1%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网友A:
断路器的作用,主要是用来保护线路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清楚了这一点,断路器就好选了!

网友B:
确实如此细节问题很少去考虑

网友C:
断路器主要是用来保护负载的短路和过载的作用,只要能计算出负载的大小,就能很容易选择断路器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