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要用7个伺服,一台台达PLC能否控制

楼主(2008-10-18):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要用7个伺服,一台台达PLC能否控制,谢谢

网友A:
如果要求较高的话,我建议你用KEYENCE的plc吧,控制伺服用他最好。程序简单。可以联系我呀。QQ363359410

网友B:
我感到好有意思,都能用这么多的伺服了还会用台达的PLC!

网友C:
没有问题的!!要看你怎么设计!

网友D:
还是换PLC吧

趁机学习学习

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E:
我建议你用施耐德的M340的PLC,走CANopen总线,最多32台。既简单,又方便。用你没有用过的,可以学习啊!

网友F:
七个轴的输出可能没有哪个小型PLC的本体可以实现。哪位高人见过能实现的?

网友G:
怎么也得两个PLC吧。。。。。。。。。

网友H:
台达PLC也能做CANOPEN主站的

网友I:
可以加位置控制模块加以实现。

网友J:
7轴的伺服用小型机完全没问题 松下FPSIGMA

网友J:
最好用线性驱动单元

网友K:
小型PLC一个,带7个伺服? 一个运动控制模块能带几个?一个小型PLC能带几个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L:
找罪受,干吗?做机器人丫

网友M:
可能是做机器人了哈哈,这个日本人有经验

网友N:
七个轴的输出可能没有哪个小型PLC的本体可以实现

网友O:
要看具体要求,也许,可以。

网友P:
就用台达PLC了,用内部位置模式,走通讯

网友Q:
受不了你们,他连伺服怎么控制有什么要求都没说,就要人换东西,假设700个伺服只要上电

就按照一定的速度旋转,不用plc都能搞定,这算什么?是不是也要弄个数控弄个超级好的plc?

网友R:
支持楼上老盖说的       哈哈

网友S:
建议用台达的plc,支持CANOPEN总线,比其他家要便宜,性能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