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30MR

楼主(2008-10-18):
前几天修台设备,PLC是三菱Fx1S-30MR的,检查后发现PLC的POWER灯是亮的,但是RUN灯不亮(怎样拨编程口边上开关RUN都不亮)、ERROR也不亮。

后来将PLC拆开,把CPU板(就是编程口所在的那个板)插在另外个新的Fx1S-30MR上,另外个PLC也是相同故障(同时将新的Fx1S-30MR上的CPU板插到这次坏的这个PLC上,一切正常)----板上的电池和新PLC上的电池换过,没效果

由此判定故障在CPU板上!师傅们有没有遇见这样的现象啊?从哪个IC开始修呢?

网友A:
这种情况的话问题不大,ERROR灯也没亮就说明没有死机的状态,如果说读写程序一切正常,那说明CPU板没坏,及有可能是LERROR的LED灯坏了,换一个就OK`

网友A:
13760426144 肖工 QQ:172210560 我的电话,我们是做PLC的

网友B:
程序中有没有使用到外部RUN STOP功能呢?

?

楼主:
忘记说了 ,与GPPW软件怎样也联不上,我在怀疑是不是通讯相关的IC报销了

网友C:
会不会是程序中使用了关闭所有输出。是不是该设备还有YULIU款没付???

楼主:
机器用了至少3-5年了,一直都正常,突然坏的。应该不会是程序中做了手脚,因为都不能和PC连接。将坏的这个CPU板插到好PLC上的话,一下就与PC联接上了

网友D:
不会是里面电源有问题吧!!!楼主不防将里面那电源调换一下看看。或者查看一下保险电阻是不是有断开。

网友E:
FX1S本身就是便宜货,买一个吧!

楼主:
不会是里面电源有问题吧!!!楼主不防将里面那电源调换一下看看。或者查看一下保险电阻是不是有断开。-------------->??将新PLC的CPU板插在这个坏PLC的电源板上一切正常

谢谢朋友们!

改天找个通讯IC换一下看看

楼主:
刚才发现一个很隐蔽的现象:就是在通电的瞬间,REE灯飞快的闪烁一次,还未等LED完全点亮就熄灭了,大概0.0000001秒的时间,呵呵!会不会是哪的硬件产生错误保护了啥

网友D:
楼主行啊!!!你那眼睛能捕捉到大概0.0000001秒的时间!!!!佩服佩服佩服分配!!

网友F:
在广东的话可以找我修,QQ81109635

网友G(2009-02-16):
好眼力呀,我有二手的三菱需要的话便宜给你。alstom@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