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30MR RUN灯不亮 麻烦师傅们教个维修方法

楼主(2008-10-18):
对不起,刚才发贴忘记标题了,麻烦版主将刚才那个帖子删除,谢谢!

前几天修台设备,PLC是三菱Fx1S-30MR的,检查后发现PLC的POWER灯是亮的,但是RUN灯不亮(怎样拨编程口边上开关RUN都不亮)、ERROR也不亮。

后来将PLC拆开,把CPU板(就是编程口所在的那个板)插在另外个新的Fx1S-30MR上,另外个PLC也是相同故障(同时将新的Fx1S-30MR上的CPU板插到这次坏的这个PLC上,一切正常)----板上的电池和新PLC上的电池换过,没效果

由此判定故障在CPU板上!师傅们有没有遇见这样的现象啊?从哪个IC开始修呢?

网友A:
一般是把CPU板换掉。我遇见过1N的也是同样的故障。至于要修复这块板-------还是找‘"‘芯片级维修“吧

楼主:
朋友换这个CPU板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B:
找个旧的也行,QQ群72501187实时二手工控产品交流,快速买卖,大客户,大商家,各类高手云集之地,欢迎您的光临

楼主:
忘记说了 ,与GPPW软件怎样也联不上,我在怀疑是不是通讯相关的IC报销了 ,换个CPU板就能上传和下载程序了!

但愿“芯片级维修”师傅能看见帖子

不是做项目,修好了给朋友学习用的,所以想尽量少花点银子修好!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刚才发现一个很隐蔽的现象:就是在通电的瞬间,REE灯飞快的闪烁一次,还未等LED完全点亮就熄灭了,大概0.0000001秒的时间,呵呵!会不会是哪的硬件产生错误保护了啥

网友C:
CPU板故障,在广东的话可以找我修,QQ81109635

网友A:
当时换的是1N40点的CPU。花了500块。

网友D(2011-11-23):
换上CPU芯片会好吗????那个四方的芯片?我的一样。。传不了程序,打到RUN也不行。。只有POWER灯亮,别的没有一个亮的。。怎么能自己解决一下,我现在在亚美尼亚,这里买不到三菱的PLC。。有专家可以帮下忙嘛??